PLC编程

楼主(2004-10-14):
哪位兄弟有三菱PLC的CRC校验的程序!最好是FX2N的
急求

网友A:
没有三菱PLC的CRC校验程序.

网友A:
用循环指令,移位指令编.

网友B:
最好还是用传送指令,把所有的输出由0变成1不就检验出来了吗。

网友C:
不知用查表法好不好,没有试过,哪位试过,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查表也太麻烦了!最好谁有!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taowei@taian-tech.com

楼主(2006-04-26):
结合速度和计算量,你可以选择半字节的查表的方式。这样表所占的空间比较小,运算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