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4-10-14):
谁能画个星三角转换的梯行图上来给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A:
PLC程序是很简单的,Y0输出控制电机得电,再利用Y1,Y2互锁控制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要从外部电路实现切换及互锁保护。要使得系统稳定,安全工作还是要软硬件配合才可以。

楼主:
你这样说还不如画上去给我啊!我是初学者没有什么把握啊??

网友B:
以欧姆龙为例:
LD             000     启动
OR            1000
AND NOT   001     停止(常闭)
OUT          1000   主接触器线圈
LD             1000
AND NOT   1002
OUT          1001    星点接触器线圈
TIM   000  #035    转换延时
LD            TIM000
LD NOT     1000
KEEP(011)   1002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线圈
END
为安全起见,外部一定要互锁。

网友C(2005-06-17):
三菱:
LD       X400       启动
OR      Y430       自保
AND    X401       停止(常闭)
AND    X402       热继电器(常闭)
OUT    Y430       主接触器线圈
LD       Y430
ANI      Y432
OUT     T450
K              5
ANI       T450
OUT      Y431        星点接触器线圈
LD         T450
OR        Y432
AND      Y430
ANI        Y431
OUT       Y432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线圈
END
为安全起见,外部一定要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