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4):
SIEMENS S7-300系列,CPU好象是314的,启动上店后,STOP黄灯始终在闪,不能正常工作,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再请教每个信号灯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设备原来很正常,第二天来上电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故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各位请教

网友B:
把PLC的除了电源线之外的其他接线拆了,再上电看看。

但拆时要注意到接下来复原的问题。

楼主:
今天去查了一下手册,发现在31X系列里面,STOP黄灯如果以0.5HZ频闪的话,是CPU请求存储器复位状态,出现此状况的原因是因为RAM出错,经检查发现CPU检测不到RAM卡,清空程序无效,并且也无法写入与读出,拔下RAM后,清洁一下再插回,上电后恢复正常,猜测可能是因为现场工况太差的关系,拔的时候不能直接弹出,有卡住的感觉,用小螺丝刀才把它挑了出来。谢谢大家的回复:)希望以后能和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