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4):
共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有什么优点?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要采取这种方式?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其实我觉得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成本,节约空间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其中一个电机再生制动产生的电能可以供给其他电机使用,避免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另一方面也节约能源。
一套系统中有多个伺服,变频时采用,比如现在的数控机床几乎是百分百采用。

网友B:
多点传动时的回馈制动

网友C:
对我们来说,可以提高可靠性。曾经当面请教过kdrjl,他说我们的应用因为可以2个上料小车错开时间,在一个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坏了的时候,只用一个就可以为2个变频器提供电源。我们的变频器是440,它的控制电源是取自直流母线的。
任工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请千万指正。

网友D:
楼主好题目!公共直流母线,应用很多,大概也是泊来的,我还听说(没有见到)直流系统也有共直流母线的方案。这使我很诧异。不知道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或者提示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TO  YANLI7234:说得对。

网友E:
就是,谁解释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我们来说,可以提高可靠性。曾经当面请教过kdrjl,他说我们的应用因为可以2个上料小车错开时间,在一个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坏了的时候,只用一个就可以为2个变频器提供电源。我们的变频器是440,它的控制电源是取自直流母线的。
任工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请千万指正。

同意李岩的说法。想不出其它方面有什么好处来。

楼主:
呵呵!多谢了楼上的朋友!
采用共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可以降低电网电压波动对变频器造成的干扰,及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用共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可以降低电网电压波动对变频器造成的干扰,及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为什么?说说理由。

比如:什么原理可以降低电网对变频器的干扰?共直流母线是怎么增强系统稳定性的呢?你的出处?书上说的?听说的?自己想的?

我的看法:共直流母线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简化系统的结构(实质是系统降低成本),可以省略的尽量省略。其二,物尽其用,节约能源。在共直流母线下,所有的逆变器不是都工作在一种状态(同时),有电动有发电,这样,电能可以实现回馈再利用。

它的设计关键是计算正确,选型整流器、逆变器的容量合理,系统的并联与连接保护完善。否则,会出现故障,特别是弄不好会出现“多米诺”连锁故障。

网友D:
嗨,提醒一下楼主,你能不能换个“头像”?弄个骷髅,吓唬谁呢?又不是在幼儿园,看着多不吉利?快换一个好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删头像的权利。

网友G:
我很同意9楼的观点,就是节约成本,还有就是使系统尽量简单点, 实现回馈制动的时候可以稳定!不过我不才能否给在下具体讲一下“多米诺”连锁故障!?

网友D:
不好意思,“多米诺”连锁故障,是我的一个比喻。多米诺骨牌,按下一个可以倒下一片的游戏。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在这里,我是形容在共直流母线上,如果有一台小逆变器出问题,如果保护措施不好,会波及其他并联在母线上的装置发生连锁故障,就象串并联功率器件的道理一样,一个爆炸,波及周围的都跟着倒霉一样。

在西门子的专业网站里,通用变频器栏目,好像是去年(我没有翻出来,本来想转贴在这里),有一个网友发的帖子,内容就是共直流母线在较大装置制动的时候,连锁的、不定时的烧小装置。是一个引进的德国设备。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共直流母线的设计缺陷,没有考虑好电动、发电在直流母线上的功率分配关系,造成母线的充放电电流瞬间的不平衡,导致故障发生并且一个接一个的坏装置。为什么?因为一旦母线失去平衡,就会更加恶化,导致连锁反应。尤其是共直流母线下挂很多装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说理由。

比如:什么原理可以降低电网对变频器的干扰?共直流母线是怎么增强系统稳定性的呢?你的出处?书上说的?听说的?自己想的?

我的看法:共直流母线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简化系统的结构(实质是系统降低成本),可以省略的尽量省略。其二,物尽其用,节约能源。在共直流母线下,所有的逆变器不是都工作在一种状态(同时),有电动有发电,这样,电能可以实现回馈再利用。

它的设计关键是计算正确,选型整流器、逆变器的容量合理,系统的并联与连接保护完善。否则,会出现故障,特别是弄不好会出现“多米诺”连锁故障。

我没有碰到过采用这种接法的变频系统,之所以那么说,是看楼上几位的发言才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写上来问一下大家.呵呵.看来我的说法是错的,不好意思.
还是要虚心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嗨,提醒一下楼主,你能不能换个“头像”?弄个骷髅,吓唬谁呢?又不是在幼儿园,看着多不吉利?快换一个好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删头像的权利。

我的头像并不是吓唬谁,纯粹娱乐一下,因为这里并不是幼儿园,也不会吓到谁(如果真的有小朋友上这个网,吓到了他的话,我在这里道歉),只是工作之间给大家娱乐一下,笑笑就好了!不知这样说有什么问题没?
kdrjl兄大可不必太在意吧!??

网友G:
谢谢任老师的一番讲解,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回馈回来的直流电是不稳定的,甚至有害,所以我们的变频器的直流母排都接了制动单元电阻直接把它消耗掉。请教一下任老师制动电阻能不能有效的制动啊,速度过高的话是不是能立即刹车啊?
任老师您也可以给我发E-MAIL  :yours66_80@163.com
任老师您知识非常渊博,我刚刚毕业经验不足,还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D:
TO  yours66_80:
哪个学校毕业的?
关于说“回馈回来的直流电是不稳定的,甚至有害”。我认为也对也否,为什么?说他对,是因为它确实存在向电网反作用的谐波;说它否,是因为至今世界上还普遍应用着这个成熟的控制方案。只要应用合理,是不会对电网和周边的设备造成大的伤害的。这方面,国家的电力部门有标准,国际电工协会也有标准。只要符合标准,就可以安全的应用这项技术。随着半导体器件的发展、控制技术的发展,采用IGBT作为整流回馈单元的功率元件已经大量应用,这种方案比可控硅更具小污染特性,可以对电网的反作用降到最低。但目前的成本比较高,一般在大专院校、住宅、宾馆、医院等地方使用,在工业现场应用很少。
关于说“制动电阻能不能有效的制动啊,速度过高的话是不是能立即刹车啊?”如果设计正确,元器件没有故障,是完全可行的,他与向电网回馈的制动性能和制动效果是一样的。只是电阻制动体积庞大(针对大功率),却是一个热源,这很讨厌。不及整流回馈“干净利落”。
小功率的制动我主张电阻能耗制动(22kW以下);大功率我主张回馈制动。当然,对于短时的制动停车,电阻制动也可以,毕竟时间短,所以电阻的功率相对不大。

网友G:
TO:任老师
我是天津理工大学毕业的,学自动化,由于刚毕业好多东西都有点模糊,搞不透,还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H:
非常正确,说得好!

网友I:
其中个别马达发电时,能量可直接供其它马达使用,这应该是主要的好处。曾经历过的一件事,两个马达驱动两个辊,丝在上面走,后面的马达总是牵着前面的马达走。各接一个变频器时,前面的马达常过电压,后来把两个变频器的直流相连,问题解决了。

网友D:
TO  方圆:
谢谢。我们似乎认识?但我不敢肯定,是吗?
TO  xlykzpp:
发言很有体会,不错。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对于卷绕控制,有针对性。

网友J:
我喜欢完整的说法也喜欢个人的观点,特别是在工作经验中得出的,

我们都是朋友

网友K(2004-12-11):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使用三绕组变压器或者是两台相位角差三十度的变压器给直流公共母排供电,可以消弱大部分的谐波,不论对逆变器还是电网都有好处。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现在的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尤其是ABB和西门子的技术更是没问题了。况且据我所知,现在公共直流母线在造纸行业以及钢厂应用的很多了,很少听说出问题。

网友L:
直流母线比较适合用在部分电机处于制动状态的交流调速系统(比如收、放卷)。为了避免出故障,母线上的单台电机应避免频繁启动。在电源侧加交流电抗器是个好注意,可以避免启动时的电流冲击,保证各变频器的供电稳定。如果需要快速停车,就考虑在母线上加制动装置(一般都需要,很少有工业设备不用紧急停车的)
直流母线有三种组成方案:
1 公用一个独立的整流器,各变频器无需整流功能;
2 每个变频器通过接触器将直流母线联通,原则是先启动各变频器,延时1秒后接通母线;
3 小变频器公用大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小变频器不需整流功能,大变频器容量要足够大。
拙见,望指正。

网友L:
哦,另外大家设计时最好注意:一个变频器坏了,其他的立即连锁停车。这样可以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头像并不是吓唬谁,纯粹娱乐一下,因为这里并不是幼儿园,也不会吓到谁(如果真的有小朋友上这个网,吓到了他的话,我在这里道歉),只是工作之间给大家娱乐一下,笑笑就好了!不知这样说有什么问题没?
我一大把年纪了,可还是被吓昏了,尽做恶梦,不好意思说,您不知道吧!

网友N:
zhanglihao48说的不错,我厂用的就是SIEMENS的公共直流母排,运行两年了,一切正常
用的是能耗制动,问过SIEMENS人员为什么不用回馈,解释说有可能不稳定,成本高
这符合我厂的低成本目标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我是形容在共直流母线上,如果有一台小逆变器出问题,如果保护措施不好,会波及其他并联在母线上的装置发生连锁故障,就象串并联功率器件的道理一样,一个爆炸,波及周围的都跟着倒霉一样。

在西门子的专业网站里,通用变频器栏目,好像是去年(我没有翻出来,本来想转贴在这里),有一个网友发的帖子,内容就是共直流母线在较大装置制动的时候,连锁的、不定时的烧小装置。是一个引进的德国设备。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共直流母线的设计缺陷,没有考虑好电动、发电在直流母线上的功率分配关系,造成母线的充放电电流瞬间的不平衡,导致故障发生并且一个接一个的坏装置。为什么?因为一旦母线失去平衡,就会更加恶化,导致连锁反应。尤其是共直流母线下挂很多装置的时候。

在多电机传动时(逆变器接到直流母线上),当一台大功率逆变器的熔断器烧断时,或在逆变器颠覆过程中整流/回馈单元的熔断器烧断时,续流二极管可防止损坏制动单元和功率较小的逆变器。下列情况下须设置续流二极管:1,当接入制动单元时;2,当装置的功率范围超出下表时: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使用三绕组变压器或者是两台相位角差三十度的变压器给直流公共母排供电,可以消弱大部分的谐波,不论对逆变器还是电网都有好处。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现在的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尤其是ABB和西门子的技术更是没问题了。况且据我所知,现在公共直流母线在造纸行业以及钢厂应用的很多了,很少听说出问题。

你说的这种连接叫12脉动连接。2台整流单元由两个相位相差 30 度,电位隔离的三相交流系统(如一台三绕组,相位相差 30度变压器)供电,形成12脉动工作。

网友P(2005-03-31):
我用的一台数控走锭机,车长30米左右。由3台电机从左、右、中间控制其往复运动,中间主电机5。5KW,左右电机1。5KW来缓解其减速时两翼的惯性扇动,都是通过同功率变频器控制,经过变速箱后用链条传动,现在由于中间与两头的负载不同,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速度也不一致,有点类似19楼的拉拽现象(3台变频的频率、加减速时间都设定相同),能否用直流互连的方法来改善?请高手指教~!
另外,在经过35HZ减速到4。5HZ时,两翼还是有明显的惯性晃动,减速时间1。1秒,如何改善呢?(车速大约0。25米/秒)3台变频器都加有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