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转向

楼主(2004-10-14):
我昨天接一个三相的风扇,任意接入三相后发现反向旋转,马上换相在风扇还没停止时就送电,发现风扇反向加速旋转,然后立即断电等风扇停止旋转后送电,风扇正向旋转
不知是何缘故?

网友A:
有这种事情?帮你鼎鼎,我也想听听。

网友B:
楼主和我们开玩笑吧?
旋转磁场和转子方向相反怎么可能给转子加速?

网友C:
                              有这怪事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网友D:
<马上换相在风扇还没停止时就送电,发现风扇反向加速旋转>
如果此时楼主在接线时不牢刚好出现缺相,就完全有可能。往往是很低级的问题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网友E:
有可能的!

网友F: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G:
开什么玩笑?
转子与旋转磁场不同向,结果或是制动力越来越大,最后停车,然后再顺着旋转磁场方向转动,或是烧了电机。

网友H:
有可能是在转换开关的时候缺相会有这一种情况出现。

网友I:
风扇还没有停下时通反向电相当于紧密刹车,怎么会反而加快呢?

网友J:
我听说有这个可能的,但我知识短浅解释不了sorry

网友K:
他是个异步电机对不对?他有两个磁场两个旋转的磁场,他的旋转方向你想过没有,停止时他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这就是相序的问题了,他有个角度差对不对?有一前以后然后相对运动!当你转动的时候他只能朝开始的一个方向产生角度差,产生相对运动!基本就是这个道理了,具体的你可以看看电机原理的书,我现在这里没什么资料,只能靠记忆了!
说的对不对你再考证吧!

楼主:
^_^
应该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L:
不是吧?晕~~~~~~~~~~~~

网友M:
同意5楼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听说有这个可能的,但我知识短浅解释不了sorry

网友O:
我觉得,当你再次通电时。应该是一个反接制动的过程,而当制动结束后,
回与原来的方向相反。

网友P(2007-09-23):
应该是缺相

网友Q:
2相换好风机还在转?LZ手脚真快

网友R: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看花了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