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4):
我用的是《安帮信》变频器在运行时面版不显示了而输入输出有电过而且不能调速!!!那为仁兄帮我下,我是刚学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先排除面板故障

楼主:
那应该怎样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A:
从阿雨公子的简单描述和综合安邦信的优良血统分析:模块已炸!没有任何维修价值(修了再炸)。
从任两相输出端用万用表*1K档量电阻应接近无穷大,每相输出(黑)与P极(红)电阻约五欧

网友B:
这你就看出来了--------------------高-------------------------------------顶顶

网友C:
显示板和主板的连接是薄膜连接吗,如过是的话可能是两端的碳末氧化

楼主:
不是薄膜,是用数据线连接的,谢谢各位大虾捧,我以购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