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软件编程问题?

楼主(2004-10-15):
请问各位大师!
         小弟用FXGP-WIN-C软件编程可使用MC ,MCR.编出几百步后再回到母线上,但是在GPP软件上就找不到MC ,MCR.  如果使用 MPS MRD MPP 只能写入24行(百多步左右)就要回到母线上(多了就不能转换),请问怎样才能继续往下编写.

网友A:
GPP可以用MC;MCR指令啊.
如:
LD X000
MC N0 M10
...
...
MCR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 jjmzlh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