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2004-10-15):
在接线时如220或380没有零线可否就近在附近的接地体上拉根线接入使其电动工具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接线时如220或380没有零线可否就近在附近的接地体上拉根线接入使其电动工具工作
你有没有操作证 啊!有也怀疑你的有问题!你老师就这样教你的拉!误人子弟!
不行的了啊 !尤其是电动工具就更不能了!

网友B:
从安全角度上看不能这样接,从技术角度上看是可以的,接地电阻要保证足够小否则转不起来

网友C:
千万别,电人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接线时如220或380没有零线可否就近在附近的接地体上拉根线接入使其电动工具工作
很容易出事情的!一旦出事情你就玩完拉!

网友D:
手持电动工具,pe是必须的。实际使用中,有这样使用的——违章、很危险,但是简便。

网友E:
操作工位供电时,我的漏电开关都不敢省!你这样接,工人可遭殃了!!

网友F:
别乱搞,出人命的

网友G:
是呀,你不会钱多就是你的老板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