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故障 求助

楼主(2004-10-15):
我们一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fx2 。 在它的x2上用旋转编码器单相输入一个传动速度,在fx-40du-es的显示屏上,速度数据显示粗出来10秒后就丢失了。使相关的动作无法进行,用fx-40du-es测试计数器c237,c242,c245没有显示,但相应寄存器有数据显示,但不能保存
不久就丢失了。我想通过plc 程序调整解决。
                             谢谢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了解您的具体情况,不好多加评论,看是不是频率太高,超过高速计数器范围而发生WDT错误呢?

网友B:
测量速度用SPD指令。X2的单相频率不能超过10KHz,你换X0或X1试试。全部高速计数器不能超过6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