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

楼主(2004-10-15):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神钢伺服,控制方式是用内部速度方式。
工作过程是往复运动,两端各有一个接近开关。
我想这种控制方式定位能不能准呢?精度不高1毫米就可以。
再者当速度不一样时,定位点能不能发生变化呢?

我的感觉应该是不行,这种方式和变频控制就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用位置控制最好,但现在还不考虑位置控制方式,请各位工友提供一下意思!谢了!

网友A:
伺服系统系统中端点的开关一般是硬件限位,一旦伺服控制器软限位失效时使用。

楼主:
我这是一种丝网刮版印刷,就是靠两端的接近开关在控制行程距离。。。。。。

网友A:
伺服的定位靠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靠接近开关定位,精度会受其物理结构影响很多。

楼主:
这也是我疑惑的问题,可我们从日本买回来的设备,也是这种方式,定位不差半毫米,虽然不高却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如果不考虑位置控制,那他是用什么做闭环控制的呢?不差半毫米,是怎么停的呢?靠什么发出停止命令?不会是蒙的吧?
没有位控闭环,就会出现转速不一样的时候,定位误差出现。因为停止定位是有惯性的,如果是编码器反馈,还好说,若是用内部的反馈,也就是频率或者电枢电势反馈闭环,误差会比较大。
你的日本的设备,可以介绍一下他的系统结构吗?我说的是控制结构?他的闭环控制的基本思路?有介绍吗?

网友C:
如果速度一致,一毫米的要求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你的接近开关的重现性不是太差。当然,不同的速度会导致不同的停止位置,但是就你的应用而言,好象一个稳定的速度就可以满足工艺要求了,不需要经常变速。只要针对工作速度,找好开关的安装位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速度一致,一毫米的要求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你的接近开关的重现性不是太差。当然,不同的速度会导致不同的停止位置,但是就你的应用而言,好象一个稳定的速度就可以满足工艺要求了,不需要经常变速。只要针对工作速度,找好开关的安装位置就可以了吧。
说得好。我同意。

楼主:
多谢两友建议,有结果再复。。。。。。

网友D:
您用松下伺服都可以实现,告诉你做隐型眼镜片的机械也是这样做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E:
我曾经用1000W伺服电机代替了一个油马达的高速往复运动(行程1.5米,加速距离不大于0.1M最高速度180米分),运动质量20KG左右,开始时伺服电机的最大扭炬像不够,结果跑时跑得乱七八糟,后不得更换为同步皮带减速方式原是直接驱动:)),就跑得很正常了,我认在做往复运动时电机容量能大到什么程度就大到那个程度,不能最大还达不到要求则再加减速,反正把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给利用起来.也就是伺服电机最高转速就是设备标的最高速度,在扭炬够的情况下,定位挡次应不在1MM这个挡次,再有那两个接近开关应当作零点与限位用.开机后的第一次让其是做回零,再用发正负脉冲方式控制,采用位置控制方式速度也很平稳的.

楼主:
我和松下的联系过了,他们来看后建议改成位置控制。说用内部速度控制方式,松下的伺服电机很难实现。

网友F:
接近开关加一转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和松下的联系过了,他们来看后建议改成位置控制。说用内部速度控制方式,松下的伺服电机很难实现。

我以前听说松下电机比较烂,不过,真没想到能烂成这样,长见识了。

网友G:
我也有相似的问题,下面解决呀

网友C:
具体的接线方式是什么?是如何实现电机停止的?再次启动前,信号有没有撤消?

网友H(2008-02-19):
这样的伺服系统相对比较可怜,可以看看日本IAI的机械轴啊。价格不是很高哦
                 艾文

网友I(2008-06-23):
用速度控制模式可以做到,这样做就是速度特别快.

网友J:
使用OMRON的CP1H系列PLC与松下伺服电机很容易实现,几步程序而已,前进时用PLS2指令进行定位,返回用SPED与INI进行限位,只须一个限位开关放在原点即可

网友J:
接线按位置控制方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