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5):
我是用的台达,DVP-ES系列PLC,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将无纸记录仪,每个通道的实时数据读到PLC里面,再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关于PLC与无纸记录仪它们之间的通讯,我看不懂协议,不会编程,我只知道在PLC里面用RS这条指令。
 如有哪位哥哥姐姐知道,请帮帮我,谢谢了!(如有时间的话给我编一个通道的程序
就可以了:))下面是无纸记录仪通讯协议

网友A:
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通讯格式,传输格式,校验格式
是由PLC直接向记录仪读写数据吗?那PLC应该有可写协议宏的通讯模块,你要在这种通讯模块上按上述的格式作相应设置,读写格式的设置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给出的指令,由PLC程序对记录仪读写了

网友B:
就是就是,台达的编程手册在这里可以下载:
http://www.delta-cimic.com/product/download/program.zip
把指令看懂了,先试着编一段最简单的读写指令,有机器现场调试是最好的了!

楼主:
嗯,谢谢你们,我忠心的感谢!,我就去试者编,机器我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