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5):
各位大侠、高工:
现有一台直流电机,并励,电枢和励磁电压均为220V直流,功率10-22马力,转速3000-3900RPM,电枢电流40-85,励磁电流1.03-0.79,电机带一台通风机。
现在的问题是:
1。考虑不能带负载直接启动,因那样电流会太大,为控制启动电流,我在电枢回路里串入3个0.88欧姆电阻,也就是总阻值2.64欧姆,然后在启动2-3秒切除电阻,不知切除电阻的准确时间是否有办法可计算,我想先设到最大3秒,如果启动电流不是太大,再调小,启动电流不应超过多少安培,持续时间不超过多少为好呢?
2。为了使转速可调,在励磁回路里串入一个0-1000欧姆的可调电阻,励磁线圈电阻150欧姆,那么,我串入电阻和功率该如何计算呢?假如我想串入140欧姆,是不是可以用220/(150+140)得到电流,然后用电流平方乘140来得到功率?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为了和楼主讨论,我真是看了好几遍楼主提的问题呢。终于有点明白了。嗯,驱动的电机是直流机,负载是风机。象是出题目吧?好,现在回答:
第一个问题,既然是直流电机,就不怕短时过载。直流电机是允许堵转的,堵转电流2.5倍,3秒钟,(好像是这样的,具体的要看电机厂家提供的数据为准),再者,你的电机本身功率不大,仅22马力,直接启动不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还有,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启动转矩很小,它的负载特性为抛物线特性。综上,我认为没有必要串电阻(软)启动,反倒增加了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第二个问题,弱磁升速调节,我的经验(仅仅是经验,仅供参考)必须要对最小励磁电流进行限制,一般是额定励磁电流的20%吧,不要太小,防止电机在弱磁过程中失控。特别是开环控制手动弱磁调节,必须注意电枢电流,不能过流。关于串励可调电阻的功率计算,这很简单,就是通过该电阻的电流平方乘以该电阻的阻值。这是他的实际电功率,你还要考虑她的散热时间常熟等因素,乘以一个1.5-3的工程裕量系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侠的答复,你的经验对我非常有用,感谢你及时的答复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