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触摸屏

楼主(2004-10-15):
日立的触摸屏形号为
hitech pws1711-mono
请问哪位兄弟知道关闭屏保的步聚!
还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晕!
这是台湾的HITECH人机,不是日立的,日立的是HITACHI;
差2个字母呢!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啦!但怎么去屏保啊!

网友A:
你说的是背景灯吗?

楼主:
是的啊!过一段就黑啦!怎么使他长亮啊!谢谢指教!

网友A:
呵呵!
调出系统菜单,有个控制背景灯的时间,设定的数字就是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几分钟后自动熄灭;
改变相应的数字就可以改变时间,好像改为0就是常亮了!

网友A:
不用客气!
改好了吗?

楼主:
好啦!忘了谢谢啦!

楼主:
请问你有这个东西的中文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