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5):
最近我做了个简单的三菱plc控制系统,是用fx1s控制步进电机和两只气缸实现引线排列。原来的电机原点到起始点的步距,电机频率和每步距离,以及电机每步的间隔时间的设定都是由fxin-5dm来实现,现在为节省成本,我改用bcd拨码输入。现在plc上可用资源为7个输入点,3个输出点。我用4个拨码开关并联占用4个输入点,3个多余输出点和另一个可以分时使用的输出点,用数字开关构成4位数的输入,用2个输入位组成4种状态作为数据选址开关,用另一个输入作为读数据信号开关。这样占用10个位资源就实现了4种4位数的数据设定。

   不知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更节省硬件资源,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方法在设置和选择的时候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