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5):
omoron cpm1A控制器应用5年左右,出现错误,就是error灯长亮,plc停止工作.我单位已有多台设备出现这个问题,只能换plc,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感激不禁.谢谢.

网友A:
我用欧姆龙的不长,没有见过你所说的情况,希望版主能帮助你。

网友B:
里面程序还在吗?很多情况下PLC的程序会丢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POWER : ON
RUN :   OFF
ALARM:  ON
是这样?

网友C:
如上图,自己分析。(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不过打击你一下,这种情况,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如果问题解决了希望来发个帖子回复一下,让大家有个参考。

如果该PLC非常重要,可以联系上海OMRON维修。

楼主:
请问楼上的,这张图是cpm1a的吗?,我用pc编程的,可无法和plc建立连接,看来是没指望修好了,
不知其他牌子的plc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C:
当然是CPM1A的 。
PC编程的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只能用手编才可以看看错误的内容。
很多PLC用久了都有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我就是觉的几个plc都挤在一起坏,很蹊跷,又是同一型号,很不甘心,到专修店修,说价钱不低,还不如买个新的.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促销手段.^_^

网友C:
同时坏的?
坏了几个?间隔时间是多长?
如果在几天内坏了好几个,建议检查以下工作环境。比如供电,附近电磁干扰,有无腐蚀性气体,温湿度情况等等。

楼主:
大概一个月坏了三台吧,供电平稳,没有电磁干扰,更没辅助性气体也没湿度的问题,只是停用了大概二星期左右.

楼主:
我总觉得好像是跟内存电池有关,我拆开看过,只有一个5.5v,0.22f的大电容

楼主:
我总觉得是内存电池的问题,可我拆开后只看见一个5.5v,0.22f的电容,不知这个电容有什么用,会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C:
该电容是给存储单元供电的。一般不会坏。坏了的话也就是程序没有了。不至于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吧 。

网友D:
我原来接触一台C20的PLC,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也不能点亮手编,后拆开后发现一个电解电容漏电解液,腐蚀了电路板,也不知有什么作用,擦干净后,居然恢复了正常,看来OMRON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该电触电容靠近手编接口位置。

网友E:
看不清啊

网友C:
左下角那个

楼主:
楼上的你觉得会是这个电容坏了吗,你觉得坏的话我就去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C:
这个不敢肯定。还有可能别的地方也坏了。我对这方面的硬件不懂。没有资料。
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

网友F:
日的!TPM1這爛貨.

网友D:
整个电路板用酒精洗洗,看有没有哪个地方短路,烧坏什么的。

网友D:
我觉的是电解电容漏电解液,因为我碰到的C20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在正常通电情况下,没问题,停用几天后就出问题,因为在使用的时候,电路是比较烫的,有一点电解液漏下,马上就蒸发了,不会留在电路板上,当停用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电解液就会留在电路板,造成短路。

网友D:
zwz ,天津的电话号是021开头吗?

楼主:
空心菜,你很细心的嘛.倒是我粗心了,不好意思是上海,我点错了

楼主:
好,machelec:我去买一个试试,

网友C:
只能试试,没好可别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