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我原来的WCC程序现在能进去,但按运行,却运行不起来,请多指教

网友A:
说具体些啊,比如运行到哪步停止 ,或者有什么提示。另外软件的版本,及是否安装了STEP7等等

楼主:
step7 已安装,进入WCC 程序菜单,点击运行键而启动不起来

网友A:
还是说得不明白,WINCC的版本?打开或运行项目时什么提示都没有吗?
一般装了STEP7 V5.2,还要安装一个WINCC HotFix的补丁才行,在STEP7 V5.2的安装盘里。装上试试吧
另外项目中的计算机名和实际的计算机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