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我用串口通信软件与PC通信但PLC回复06 95 95 95 95 95 95 95究竟是什么意思?????????救命

网友A:
可能是通信协议用错了。
06是PLC反回的正确信号,这表示您发出的第一个请求信号是对的。

楼主:
那 95 95 是什么意思?我想X001动作要怎样才行啊?救命!!!!!!!!

网友A:
本网有编程口协议!您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哈哈。和你一样出是95,那是错误的。那个软件不行。如果正确的话显示的就是PCL密码了。
我用别的软件可以看出PLC密码

楼主:
大哥!!望你教一教小弟!!!!!!!!谢谢!!!!!

网友C(2008-04-11):
买USB--SC--09连接线就好了

网友D:
485/422
电脑的串口是232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