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欧姆龙C40P PLC出现程序丢失(半天左右),电池新换的,除了程序存储器原因外还有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半天是什么时间?程序丢失了半天,然后又回来了?

可能是存储器供电系统有问题,或者是存储器被强烈辐射过。

网友B:
欧姆龙C40P PLC出现程序丢失(半天左右)
語焉不詳~~~
嚇死人啦!快BAC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