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我的一块SK-YR140板(用于遥控窗帘、门禁等,具有四个继电器输出),当直接接电机后,用遥控开关闭合常闭触点使电机通电时,总是烧毁板子。板子接12V DC,电机接24V
DC。搞不明白,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核算电流.

网友B:
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搞不清你烧板子是何种烧法?
是象短路一样烧黑,还是烧继电器?
你这种板子肯定是板子12V 电源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通过继电器的常开变常闭来控制电机和正反转!
会不会是你的24V电源错错到12V 上面去了,接线错误?或是继电器触点接错?
还有就是二楼说的那种情况电机电流你没有核算,造成线路板的铜皮烧掉?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只要用导线代替线路板上铜皮就行了啦!

网友D:
楼上的好

楼主:
板子被烧的情况是:有时是板子上的元件烧了,有时是导线烧了。
至于说接线错误,我想没有。
我想烧掉的原因会不会是这种板子的继电器输出象PLC的输出点一样不能直接接感性负载?我实在搞不明白何以会把板子烧掉?以前别人是在板子的继电器输出后接一个继电器后再带动电机的,情况很好。
谢谢各位

网友E:
没想过加装熔断器吗?

网友C:
最好上传你的电路图还有PCB图!12V电源烧元件还是很少听说的!

网友F(2005-10-08):
烧的是哪个部分也不说
我们怎么分析呢
最好提供电路图和烧毁的元件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G:
7812加装散热片
输出继电器容量很小,必须在加继电器扩流

网友H:
有没有考虑过过载啊?

网友I:
板子的继电器输出后接一个继电器后再带动电机比较安全,不会使主电路、控制电路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