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变压器输出137VAC,整流出为195VDC是否正常。线圈并联RC吸收回路R=60欧C=10UF

网友A:
本人认为不正常,很可能是桥式整流二极管损坏。

网友B:
难于理解。电压哪来的?

网友C:
137整流后就110V吧,滤波后也就150V。

网友D:
应立即检查整流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37整流后就110V吧,滤波后也就150V。
请教怎么算?

网友F:
看看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变压器  整流桥 都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F(2005-02-05):
还有,你有没有量过线圈的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H:
电压正常,看看你买的吸持线圈是不是合格,电容是不是容量?

网友I(2005-04-18):
是否加了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