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频率?

楼主(2004-10-16):
用CPM2A控制步进电机,频率输出超过1300HZ,步进电机就堵转,说明书上说步进电机能运行在20K 步/秒,好像差的远,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加速时间如何设定?

网友B:
空载试的?
20K还是2K?

楼主:
是空载,在整步方式,不能超过1300HZ。如速时间可以直接用ACC指令。

网友C:
輸出點必須是01000&01001最高10KHZ

楼主:
现在我设计是低速启动,但一但切换到1300HZ,步进电机就堵转

网友D:
相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进二退一?

楼主:
不会的,我用的是二相式混合式步进电机,只有四根线。

网友E(2006-04-02):
有关ACC指令
ACC指令在编译时为何老是说没被映射?请教!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提示一下

网友F:
1.你发送1300Hz时,PLC的输出指示灯是否亮?确定步进电机不转是脉冲没发送还是有脉冲、电机不转?
2.ACC指令是扩展指令,需要非配,在导航器的扩展指令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