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敏变阻器

楼主(2004-10-16):
本公司在使用的旧式空气压缩机使用一个频敏变阻器起动马达,但近期中间的一相发热得很利害,已经烧坏一个了现在换上个新的还是一样发热,但其他两相就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替你鼎鼎,,,关注中~~~`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的三相动力电是不是零线断了,
看看你的直流电路有没有不匹配的问题,直流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C:
我也在等待

楼主:
没有直流电源的

网友B:
检查异步电机的三相电流,有可能是电机内部有问题,但是电机还可以工作,如果三相电流不相等,就可以确定是 电机的问题了。其他的我没有遇到过,可以帮你想想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有问题!

网友E(2008-01-30):
检查电机内部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我个人分析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内部问题
看看你电动机表面是不是有局部发热的问题
如果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你电动机的问题
你也要检查一下热继电器,电源是否存在相间电压不平衡或者是继电器接线地方有问题

网友G(2008-02-29):
电机检查是不是有问题啊,有没有匝间短路呀,电流平衡么?控制回路检查了没有,接触器都有没有问题比如短接接触器! 频敏的问题可能不太大!改个软启动器把,频敏用的不多了!顺便问一下是那种空压机(螺杆的还是活塞)?

网友H:
[讨论]
我想是不是电源的谐波太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