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现有一个项目,比较大一些。
为了节省时间想几个人一起写,但是总感到不太好分工,请大家指教一下。
我用的三菱A系列的PLC。

网友A:
几个人分开写倒是没有试过,不过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倒是有。

网友B:
关键在于程序是否可以分开几段让几个人写。合理的分割很难。
参考一下商业软件的做法,一些人搞核心,一些人搞封面,一些人搞算法等等。

网友C:
S7-300/400的主要优点,就是结构化编程。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S7-300/400的大项目,个人编程的时间。

楼主:
个人感觉如果是用s7-300/400编程,几个人和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是结构化编程啊。
而三菱的PLC可能就比较难了,它的程序是很难分块的。
以后有大的项目决定还是用s7-300/400,不用三菱了。

网友D:
一般千点以内的工厂控制,不用多人编程吧?

俺见PLC程序都不很大,没见过2万行以上的。

网友E:
三菱的A系列的可以啊,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大工程。根据工艺仔细想啊,把内部继电器做一下规划,还是蛮有条理的。当然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