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6):
有单相220V电机用的两极交流接触器和单相220V电机用的热继电器吗?
还是都用三极的代替?
接三相380V的11A的热继电器用来接单相220V,当单相电流超过11A时热继电器会动作吗?

网友A:
单相交流接触器多的是,热继电器也有。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还真没见过二相的,哪个国产品牌有吗?

网友B:
NCH8-20家用交流接触器.正泰就有,外形和DZ47开关一样,只是少了个把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交流接触器多的是,热继电器也有。

网友D:
单相的接触器和三相的是不是只是触头的数目不同,线圈电压220?

网友E:
我觉的接触器只是线圈电压的不同,触点只要耐压够,电流够就行了!
同意六楼的观点!

楼主:
也是,主要是热继电器一般是三极的,如用在单相电机中,电流到时能跳吗?

接触器我想三极的当二极用,没什么关系吧。(我说的三极是三个主接线端,与线圈是380V或220V无关。)

只是最近一次我们的电机是单相220V,我们用三相的接触器和三极的热继电器,甲方
说要我们换单相的,我觉得奇怪,才问的。

网友F:
首先接触器三极的当二极用,肯定没问题,但是当触点接一根相线时,中性线最好不要断开,也就是说,只需一个触点通断相线即可。
至于热继电器,应该不能用三相代替,因为现在的热继电器通常带有断相保护,接上之后它会认为三相之中有断路的,所以通电之后就会自动断开。

楼主:
我们现在的接法是三相接触器和三相热继电器都还是接三相380V,
只是接单相电机时只接其中一相,零线就直接接零线端,不用控制零线。

好象零线也不允许控制吧?如果单相的用电设备零线断线,有触电的危险吗?

网友G: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H:
好象零线也不允许控制吧?如果单相的用电设备零线断线,有触电的危险吗?

对~零线断开绝对有触电危险

网友D:
同意12楼.好像现在热继电器都被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替代了,应该由单相的.

网友I:
选择接触器主要是线圈和触点的工作电压,功率参数,二相与三相可分别选用二极,三极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