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各位大侠,本人想将公司的30台三菱fx2n的plc组成网络连接,通过远程可以修改程序及监控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e-mail: duxxabc@163.com

网友A:
实现集中监控应该没什么问题,最便宜的做法就是在PLC上加块485卡(太久没用,型号忘了:))。考虑到其通讯能力,最好将30个分成4到5组,即是作为4到5路485网拉到电脑,然后找个D版的Fix或都Wincc之类组态一下就行了。

远程修改程序没玩过,不敢信口开河,你问其他同行吧。

biqunchen@21cn.com

网友B:
按照程序传输与运行的条件,目前好象FX2N还不能做到运行时修改程序吧?不过通讯的话可以用485-BD来做。

网友A:
zdl_7746   兄弟说得有道理.

网友C(2008-04-29):
与MCGS之间通讯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D:
RS485最多只能支持16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