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无法进行安装
点击后提示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table for update, 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
多次尝试都未能安装  小弟已接近崩溃
求那位大虾指导一二

网友A:
这是升级版,需要之前的版本。

楼主:
谢了 我立刻去试试

楼主:
尝试了 还是不行
到底如何升级能否说的稍微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升级版,需要之前的版本。

网友C:
你的是升级版不是安装版,他会首先检测你是否安装了3.2的早先版本,如果安装了,则会继续,如果未找到早先的版本,就会出现你所遇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