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控制一收料卷筒, 收料卷筒的转速依生产速度而定, 请问怎样用PLC来设定力矩电机的转速(开环,速度由操作人员在触摸屏上设定)。 请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说说你的系统组成.

楼主:
ZHTOK兄,是一个喷塑机的系统改造。其它地方的控制都没有问题,就是收料部分卷筒是一个力矩电机。原来的系统是用一个手动调压器来手动控制电机电压,从而实现力矩电机的速度调节。
现在厂家吃饱了撑着,非得将手动调速进入PLC系统,最少能在触摸屏上手动调力矩电机转速。
俺没有力矩电机控制方面经验,请问能否提供方案。
我不知道力矩电机的控制系统怎样组成。

网友A:
厂家......
     加一个D/A模块,一个力矩控制器.模块的输出为模拟量,加到力矩电机的模拟输入端,调节输出的模拟电压从而改变力矩控制器的输出,力矩控制器的输出接到力矩电机.

网友B:
我建议采用变频器+PLC(带D/A模块)+接近开关,PLC,变频器可以采用台达的,因为这样可以实现通讯采样。
我从没有接触过你们的那类系统,我是根据我现在所做的系统而论的:
我们的系统是配料系统,配料仪表+PLC+接近开关+变频器。或者是HMI+PLC(A/D模块)+接近开关+变频器,还有就是上位机+配料仪表+PLC+接近开关+变频器。所用到的电机是鼠笼式电机

网友C:
友情提醒,力矩电机是控制张力的,
              保持恒定的张力,速度随卷径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醒,力矩电机是控制张力的,
               保持恒定的张力,速度随卷径的变化而变化
对头.
力矩电机实际是变张力的,可满足一定范围的张力要求.

网友D:
先模拟计算卷径,然后加一个PI调节用DA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大侠的回复!
三相力矩电动机是异步电动机的一个品种。该类电机以输出力矩为主要特征,电机运行时随负载的增加,输出转矩也增加,而转速随之降低。如负载是恒定的,则改变输入电压便能得到不同的转速。

我觉得ZHTOK兄的方法可取,但问题是我找不到带模拟量输入的力矩电机控制器,请问ZHTOK兄能否提供一下厂家。

网友C:
用变频器也可控制,选择力矩控制,安川变频

网友A:
TO  OUTDATE:
                   "力矩控制器"作为关键字在网上搜一下.
                   上海浩正,浙江嘉兴华年,江苏建湖等,力矩控制器一般都是有模拟输入的.
                   不用力矩电机,其他方式也可以的.

楼主:
yingzhiban兄,用变频器的话,电机要用一般电机还是用力矩电机?

ZHTOK 兄,还有什么高招?可否赐教?!

网友A:
综合一下,就是了.

网友C:
用变频器,就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E(2006-01-10):
我这里也有一个3N的直流力矩电机,以前是通过电位器调压调速的。现在单位也是吃饱没事情做,要改成可编程自动调速,而且电机转速要求精度比较高。各位有没有什么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