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编程测试DA模块的使用方法,想将变频器接入DA的输出端,我的问题是没有电机接入变频器的的输出端,变频器可否能够按程序设定,变换频率。担心变频器的电气保护停止工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能!变频器会报过电压故障。

网友B:
变频器工作时,不能不带负载

网友C:
松下的变频器可以不带负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