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有一台加湿器工力为47KW(型号不祥),我采用100A的电力调整器控制,导线用35平方,启动3分钟后导线严重发热,用钳流表测量发现A相电流为40—45A左右,B相65A左右,C相78A左右。输出电压A为175V,B为160V,C为180V。A相和B相反复烧熔芯。奇怪的是输出电源的导线却很正常,我起始以为调整器有问题,可是换一个也是一样。加湿器也正常。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接线端子未压紧

楼主:
压得很紧的,请注意,三相之间无论是电压还是电流都不平衡哟!!!!!!!!!

网友B:
三相负荷不平衡。

网友C:
三相四线吗?如果不是结果是如此.至于原因我说不好,大概就是线间分布电容及空间磁场的问题形成涡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