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西门子变频器如何来设置参数来实现同步呢,600KW电机!?
当电机没有脉冲编码器时在低速时能不能实现同步呢,不抖动,参数该怎么来设置呢!主从电机用速度控制行不行啊,会不会出现扭矩大时滑车呢!?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已经不算小了。这样的功率的装置,西门子连报价都不给分销商了,要直接控制报价,还要问是谁的项目,在什么地点。恨不能由他们“亲自”垄断这个项目呢。

实现同步?什么“样子”的同步?同轴的?不同轴的?应该交待清楚;
低速?什么概念?多低的转速?也应说明白吧?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啊!我们的确做的是600KW的变频器,我指的是同轴的,当他在0--2赫兹之间的时候他两个电机总是抖,此时的参数设的是主从方式运转,主电机是频率和速度控制,从电机是转矩控制,当他的速度起来的时候就会同步,我不明白参数是不是设的有问题啊,在同轴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设成主从方式啊?但是用什么方式才能使他低速同步不抖呢?参数该如何设置呢!?想请教您一下啊!

楼主:
任老师请问您的信箱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发E-MaiL,也可以探讨一下其他的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我的是:yours66_80@163.com

网友A:
如果是带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VC),2-3Hz的频率已经是极限了。对于交流电机而言(伺服除外),5Hz以下就是很不好办呀。带编码器比无编码器略好一些。如果在5Hz以上,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于同轴传动,主从控制是很有针对性的控制方式。
交流控制,5Hz以下的低频调节是通病。这是实验室的结论,不要看有些产品介绍说的如何如何。不乏在吹牛,专业人士不论是西门子的、ABB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是我们的专家们,都在强调交流低频的调节极限,都在为能实现与直流一致的低速大转矩调节特性而努力。

网友B:
低频抖动是通病,还没听说哪家能彻底解决的.我们一般把抖动频率通过设定跳越频率跳过去.
楼主要这么低频率是因为生产需要吗?

楼主:
是啊,速度如果大了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C(2005-10-02):
需要低速度稳定运行的话,最好采用直流系统,但是你的系统已经做成了,再改换估计不太现实,那好,你也可以加减速机构啊,想追求低速性能,又想让变频器直接做到这点,太难为变频器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