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高为高手谁有,C60P能在电脑上编辑的软件,怎样安装的.能教我吗?

网友A:
很遗憾,只能用LSS或者SSS,而且都是在DOS环境下使用。中文版的还要装UCDOS。
在DOS6.02以下安装问题不太大,在WIN98 以上难于安装。WIN95有专用安装盘,但是一般搞不到。
就算装了,软件使用也有困难。
非装不可吗?
建议还是用手编。

网友B:
C60P能在电脑上编辑的软件,一般情况下还是用手编比较方便。
语句在CX-P上编写.

网友C:
OMRON SYSWIN可以直接編輯,通用於WIN 3.1以上版本,含WINXP SP2

网友D:
还是用手编器编吧!
在WINDOWS下我安装了几次都失败,需要在DOS下才能安装,电脑最好是486或586(去哪儿找这样的电脑?)
手编器可以用PRO15或PRO13;

网友A:
这种古董你都有?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E:
还是用手编器编吧! 在WINDOWS下我安装了几次都失败,需要在DOS下才能安装,电脑最好是486或586(去哪儿找这样的电脑?)手编器可以用PRO15或PRO13;
哈哈哈~~~小鬼!在商言商也對啦!畢竟SYSWIN不是很好找!

网友D:
SSS软件我装了好多次,每次在DOS下点击sss.exe后就直入UCDOS画面停在那里了;
而且C60P的还没有通讯口,需要加一个LK201的模块才能用;
我是想用SSS这个软件编C40H的PLC,这种PLC自带RS232口;但没有安装成功,而且这种型号需要配一个转换口后才能使用PRO15的手编器;不过PRO01或PRO27的手编器可以直接编C40H的;

网友D:
machelec版主:
现在二手的C28/40/60P的PLC销售的还很多,没有这种手编器不行啊!
价格我发QQ给你;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手编和LK201的模块我都有,就是有时要看整个程序时用手编比较痛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手编和LK201的模块我都有,就是有时要看整个程序时用手编比较痛苦了.

说的也是,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