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7):
刚才 下载安装了4.0的S7-200软件,原来是60天试用版,不知各位有没有破解的招或者说注册码什么的,我用了一下,就是不知软件中的定时器怎么用,它中间有TON和TOF和TONR还有TAN和TBL和TRUNC请教大家如何选用定时器呀?书上也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参考系统手册.

网友A:
TON:接通延时
TOF:断开延时
TONR:有记忆接通延时.

网友B:
那里可以下到正式版本的?

或无时间限制的DB?谢谢!

网友C:
TON延时接通
TOF延时断开
TONR;;;;;;3楼说的对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有你们的无私帮助,我一定能学好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