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求助

楼主(2004-10-18):
有谁做过三菱FX2N  PID程序的,请指教

 我的PID输出量一直为零,百思不得其解

zsm123zsm456@sina.net

网友A:
给定,反馈,P分量?

楼主:
给定,反馈,P,I,D,采样时间,正反控制  都设定了,
但PID输出就是为零,我参照了FX2N编程手册上的例子

网友A:
这个指令应该是脉冲指令.

网友A:
采样周期要比扫描周期长.

楼主:
采样周期我设了1秒,肯定比扫描周期长
当设定值和测量值相差很大的时候,脉宽
就应该比较宽,但还是观察不到

网友A:
把问题再简化一点.

网友B:
若还有问题可EMAIL:xlian5105@21cn.com.

楼主:
请各位指点迷津,要设哪些参数?

网友C:
谢谢xlian5105真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