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8):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程序运行时间控制?比如说程序运行一年后自动停止.即加入人为控制点防止客户不付工程款.急!!!!!!!谢谢  .CPU为S7-313C 或314     tmkd_xiang@163.net

网友A:
精确的可以读取系统时间来控制。不精确的可以通过计数器等别的方法估计。
翻翻以前的帖子。

楼主:
我是新手上路,对此还不太熟悉。手头又没有相关资料,能不能发个例子程序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定时中断

网友C:
比较系统时钟,

网友D:
上面的那些就可以了,你自己看看吧,

楼主:
小弟已搞定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