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8):
我这的变电所是为泵站供电的!电机是6KV的功率250KW。现在是继电保护装置!问一下各位能不能用DCS系统改造一下?能用什么样的DCS系统?!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电气保护方面还是专用的SCADA

网友B:
和利时有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网友C(2005-02-07):
同意一楼的说法。DCS在机电保护方面不是专长,要配合就地保护装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