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8):
现在用fx2n-16mt+fx2n-2da开发了一个设备,用到2个1ms计时器,4个中断功能+1个电压输出要求,扫描周期控制在8ms左右.现在已经调试完毕,但是注意到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三菱的密码太好破了,求可以替代其的产品,当然要经济实惠,最好是国货精品.还有一个要求(呵呵 不好意思要求比较多),输出电压一定达到12bit 1/4000 2.5mv左右的精度才行.找过松下的好象才1/2000 5mv精度太差 而且价格贵.希望那位大虾能帮我推荐一下牌子.

网友A:
呵呵!
国产的PLC本来就不多,加上你的要求这么多,是没办法了;
其中的一条“和fx2n处理速度”就基本上把国产的全给否定了,FX2N的LD一条指令执行时间为0.08uS;国产的有的与三菱的F1速度相当,要10uS左右;

算一算差了多少倍?

楼主:
汗~~ 也许我在做梦
那就只好求同fx2n相当的价格,相当处理速度的任何颜色任何国籍任何形状的plc

楼主:
再加一条只要登陆密码暂时还没有被高手们破掉的plc.

网友B:
单片机吧

网友C:
多了一个模似量输出就麻烦多了,要不有多种供你选择

网友D:
我经常用LG的PLC对压铸机进行控制改造,我们单位的压铸机原来也是使用三菱的。LG的K120S可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E:
台湾永宏

楼主:
楼上大虾,永宏的有无详细资料可以看.

网友A:
永宏PLC网址:http://www.fatek.com
不过FB系列的基本順序指令执行时间为0.33us;
比三菱的FX2N系列的0.08uS还是差得比较多;
所以处理速度相当这一条大概是不能符合条件了!

网友F:
考虑一下台达的EH系列啦。和三菱的FX2N差不多。你说的在它的产品目录上写的都可以达到。实际应用。。。你看一下吧!

网友F:
追加一条,它的基本指令处理速度最小也只有0.24us啦。三菱FX2N产品目录上面写着是0.08us。呵呵。

楼主:
实际上只要把扫描周期控制在8ms以下就可以了.一共写了250行左右的命令.
包括d/a转换命令,4个中断指令,2个1ms计时器.

网友G:
呵呵,楼上提的这几种PLC密码实在是。。。。。。呵呵!
三菱的你可以在程序中加个几仟步来加密啊,那样就算别人读出来了也不能用!以上纯粹个人建义!

网友F:
还有一个办法,拿一个大锁把PLC锁着。哈哈。

楼主:
godspeed的方法之经典令我佩服之至^^

网友A:
拿锁把PLC锁着还是不安全,会开锁的人多得是!
干脆编好程序后把PLC的通讯口烧毁,以后谁也读不出内部的程序!

网友D:
LG的K120S的执行速度为0.1微秒/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拿锁把PLC锁着还是不安全,会开锁的人多得是!
干脆编好程序后把PLC的通讯口烧毁,以后谁也读不出内部的程序!
呵呵!
办法虽然好,但是自己想改程序或者在线监控时也没有办法用啦。

网友H:
你们是说把程序加密,保护知识产权吗?

网友I:
其实很多情况下需要有业务才行,光知道PLC的程序不一定能接到业务的。楼主也不要过多担心

楼主:
ye_W的说法我自然明白,但是这些设备是卖给温州那些老板的,他们的仿造能力相当强,况且他们先只买一台,说用好了再来买,如果核心的东西被知道了岂不是断了财路^^

网友H:
扫描周期有那么重要吗,输入输出刷新速度呢

网友F:
PLC程序也算核心吗?个人认为,一台设备,机械部分材质和加工精度之类的才是核心,电气部分虽然缺一不可,但并不是核心。现在很多PLC厂家,只要你的量大,都是免费帮你编程的。据我所知,西门子,三菱,台达他们都有自己专门的应用工程师,这些人都是免费帮一些大客户设计系统的,当然有个前提,一是你要用他们的东西,二是你的量足够大。呵呵

楼主:
godspeed很聪明,一眼看穿了.其实我的设备的核心在plc的前处理,有2块电路板处理后把信号给plc,因为处理速度快,所以必须用中断指令来捕捉信号.我现在想穿了,plc就用三菱的,最近查了很多厂家的资料,发现fx2n在小型机里面确实属于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