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考考你

楼主(2004-10-18):
这台电动机你会用吗?

网友A:
可能是一台双速变极电机,转速一栏是否有类似1480/740rpm字样?

网友A:
还可以星三角启动

楼主:
这是一台单速电机!

网友B:
双绕组变极电机
俺还没用过。

网友B:
单速?不变极吗?

楼主:
确实是单速电机,不变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台单速电机!
不变极就只能是通过内部绕组的串并来实现变电压使用了

网友C:
双速电机:可以有三角形(高速)转为双三角形(低速)或星形(高速)转为双星形(低速)。

网友C:
电压为440V时按三角形或星形接线,电压为220V时接双星形或双三角形接线

网友D:
同意楼上

楼主:
现在我们的电压是380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为440V时按三角形或星形接线,电压为220V时接双星形或双三角形接线
有可能是这样,这电机是台湾产的吧?

网友F:
楼主应该公布答案了吧?

网友G:
run=380
start=220

楼主:
不要公布答案啦,我来简化一下题目:
有一台三相电动机,220V/△接法。当线电压为380V时,如何接线?
是电工都会做,是不是啊,^_^。
小小的障眼法,没有看出来?

网友H(2005-05-12):
这是一台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变速的双绕组电机吧!

网友I:
双典雅双速

网友J:
变极电机,双速;低速双星启动,双三角运行;高速星启动,三角运行

网友K:
赞成11楼的说法

网友L:
从铭牌上看,这台电机肯定可以变速,它通过改变绕组抽头来实现的。如果这台电机用的是380伏的电源,那它应该运行在星形或双星形方式。但这样用对电机的效率应该是在影响的。有点疑问的是在接线图下各有两个英文:run和start,这看起来又象是要星-三角起动。哎,不知你卖关子还要卖多久?

网友L:
大家注意,铭牌标注“额定电压220/440伏”,这说明该电机适用于这两种电压的电源,而我国的低压动力电源为380伏,那么它只能接成星形或者双星形了,这样才不至于烧毁电机。你们说是吗?

网友M:
光说我是不会,只是要是让电机给我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接线很简单:220V时双Y启动、双三角运行;440V时Y启动、三角形运行。
只是我想请问楼主:380V时你是怎么接的呢?它能正常出力吗??

网友O:
我想,应该是单速电机,针对不同电压,采用不同的接线方式,第一种为双星形启动,双三角形运行,所接电压为220V。第二种为单星形启动,单三角形运行,所接电压为440V。
请问楼主,是否正确?

网友P:
同意xuguox的说法

网友Q:
多电源220/440V电机一般来自USA

网友R:
这可能是台湾产的双速电机.
          yspjsw@163.com
        希望与大家经常交流!

网友S:
只是电压等级问题.

网友T(2005-06-21):
上面的图是220v的接线图,下面的图是440v的接线图,这是一台单速电机。
440v有三角形(运转)和星形(启动)。
220v双三角形(运转)和双星形(启动)。440v就是把220v的线圈有并联转换成串联。
用在380时按440接线,功率要减一下,大约还能有12hp,温度也要高一些

网友U:
同意33楼朋友的观点,楼上还有好几位也是这个观点。
楼主是时候公布答案了。

网友V: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W:
双绕组,4速电机!多用于机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