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8):
中断高速计数器用INI改变当前值244后就不计数了  为什么 怎么解决?谢谢前辈们的赐教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哪一款PLC ?

楼主:
CPM1AH 晶体管输出的  我用的是中断高速计数 计数到时执行指令 但是由于机械惯性 下一次旋转编码器动作PV就不丛SV值开始计数 要比预设值小  我用INI改变PV 但改了以后244就不能计数了 为什么?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么?

网友A:
CPM1AH是什么型号?

楼主:
20点I/O  INI怎么用 还有其他方法么?244的值改变后就不计数了

网友B:
不是用INI指令,應該用原來起動INT重新ON壹次.

楼主:
谢谢 我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