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9):
我在导入数据库时,出现这个提示:did not locate any component database for pcschematic elatomation system on d:
应该如何做呢?
  我用的是演示版。是不是演示版就不能导入数据库呢?

网友A:
演示版是不能导入数据库的。不过,有个变通的方法:把文件夹 PCSLDEMO 改名为PCSELCAD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这样试过!不过,这个文件夹好像必不了名?

网友B:
演示版是不能导入数据库的。不过,有个变通的方法:把文件夹 PCSLDEMO 改名为PCSELCAD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