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10-19):
我用CPM2A的PLC 与三台变频器进行通信,要怎样才能实现,现在也不知道变频器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我只要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及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网友A:
如果用通讯方式,要加具有协议宏的通讯摸板,将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入PST或CX-PROTOCOL,再下载到PLC中
如果不用通讯方式,可直接用PLC的IO点和AO点连变频器控制端就好了

楼主:
PROTOCOL软件怎么用,哪里有下载,好像是全E文的。在网上有专门了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有200多句,不知哪一个好?

楼主:
而且这样的话需增加一个模块,提高了成本,我想用RS485进行串行通信。

网友B(2005-03-05):
我也想了解一下PLC与变频的通讯问题,还望赐教。
我的邮箱quland@126.com,谢谢

网友C:
RS485进行串行通信就不需模塊嗎?

网友D:
**********************
如果不用通讯方式,可直接用PLC的IO点和AO点连变频器控制端就好了
**********************
这个最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如果不用通讯方式,可直接用PLC的IO点和AO点连变频器控制端就好了
**********************
这个最省!
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只能完成多段速运行,一般有8段,16段,多了可以有32段。可以详细阅读你所使用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或者样本,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F(2005-11-05):
瞧瞧去啊啊撒

网友G:
用plc的I/O直接连接变频的控制端子,就可以实现一般的调速、启动、停止等动作

网友H(2007-08-27):
请大家介绍一下,OMRON通过D/A模块控制变频器(如此4-20mA),程序大概的流程,谢谢

网友I(2008-02-13):
看变频器的操作手册,里面会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J:
用欧姆龙PLC的RS232插口转换为RS485的插口,用无协议的方式和变频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