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9):
55KW及以上的电机直接起动的话,该如何选择保护电器(如开关、接触器、热继等)?
各位能帮小弟一个忙吗?
最好能画个简图,并说明电器件的型号就好了,或者是指明生产厂家也可以。希望各前辈及大虾们能帮忙。
先谢过了。

网友A:
你所列的都不是最主要的吧~~~~如果直接启动变压器的容量才是最主要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KW及以上的电机直接起动的话,该如何选择保护电器(如开关、接触器、热继等)?
各位能帮小弟一个忙吗?
最好能画个简图,并说明电器件的型号就好了,或者是指明生产厂家也可以。希望各前辈及大虾们能帮忙。
先谢过了。

那要看你的电动机是空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重载启动的话还要考虑到对你电机的特性要求!是否要恒转据等等!还有你的变压器可以承受的了吗?最主要的就是这点!
建议:用个软启动就很好拉 !

楼主:
是客户要求用全压起动,保证变压器能满足起动要求。
请问空载起动与带载起动其保护电器又如何选择?

网友C(2005-02-20):
找个变频器起动

网友D:
可用FUJI或安川或施耐德接触器或空开。控制功率在55KW 以上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可用西门子的电器,有资料可查。不过太贵了!!!

网友F:
晕,,这么早之前的帖子。。不过还是回答一下吧,,找个空气断路器,如施奈德的MT系列,西门子的3WT。。。。都可以实现您的要求。不过在后面整定的时候,最好把短时限速断取消

网友G:
方案
可选用大于150A空开,哪个厂家不限,只要质量好就可以。
接触器推荐使用西门子3TF50系列。
热保护只要给供货商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即可,推荐使用日本产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