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狮子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4-10-19):
老狮子大哥:
     你所说的德国威索燃烧机的操作手册是要到哪里下载呢?
我在网上总是找不到只找到一些技术规格而已,小弟现很急公司赶着要锅炉的程序请帮帮忙!
各位同仁有谁知道的能否发个贴通知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

楼主:
或者有人知道隆全锅炉燃烧机的工作原理吗还是其它机子原理也可以  小弟刚接触这行不是很懂还请大家帮帮忙
大家知道的能否在这边讨论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可以帮我

难道没人知道吗
就没有人做这行的吗

网友A:
每一部威索燃燒機,西德原廠都祔一份!

网友B:
那個手冊確實一台機器一本!您可以跟代理商索取!跟你說一個蹊徑!跟當地的鍋檢所要來COPY.

楼主:
谢了
我去找看看

网友C:
燃烧机程序控制器的动作顺序:
 鼓风机启动(轻油的油泵同时启动)---》40-60S---》点火变压器和燃料阀打开----》感应器感应到火焰-----》关闭点火变压器------》正常燃烧
 感应器未感应到火焰-----》30S----》关闭点火变压器和燃料阀同时输出警报
 瓦斯燃烧机多次点火不成功后,炉膛内瓦斯浓度过高,易爆炸,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烧机程序控制器的动作顺序:
  鼓风机启动(轻油的油泵同时启动)---》40-60S---》点火变压器和燃料阀打开----》感应器感应到火焰-----》关闭点火变压器------》正常燃烧
  感应器未感应到火焰-----》30S----》关闭点火变压器和燃料阀同时输出警报
  瓦斯燃烧机多次点火不成功后,炉膛内瓦斯浓度过高,易爆炸,注意安全
多谢楼上的朋友回复,我想再请问一下开机时,风机启动后是不是要先把风门阀开到最大难后再关到最小后才能点火。(大风吹>小风吹>点火)点火变压器和瓦斯阀打开----》2s>>重油阀再打开>>感应器感应到火焰-----》关闭点火变压器------》正常燃烧

正常燃烧后是什么条件正常停机(待机状态),什么条件下自动启动(点火燃烧),什么条件完全停机(输出报警),以下所描述是否还存在有何问题请指点!
正常停机时,在小火状态时出油温度和回油温度达到上限时>>关掉重油阀>>30S后>>关掉风机和轻油的油泵>>待机>>温度达到下限时>>从复启动顺序
完全停机,小火时出油温度达到上上限和一些压差报警信号动作时>>关掉重油阀>>30S后>>关掉风机和轻油的油泵>>温度达到100度以下>>关掉循环泵
炉膛内瓦斯浓度过高是否有传感器输出信号?>

网友C:
有的燃烧机风机有个吹扫动作
设定温度决定燃烧机的正常开关/大小火/比例阀
炉压/风压/瓦斯压力异常等,会全停机并报警
我也在找能耐高温的瓦斯传感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支持。。。

网友A:
你先找到手冊,研究一下他的時序,與電路後再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