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设置 求助

楼主(2004-10-19):
MODEM连网求助

计算机―――MODEM杂1-------电话网――――MODEM2---PLC

现在MODEM为内置MODEM, modem2为TP-LINK (TM-EC5658V ) modem. 对MODEM1没有任何设置;将MODEM2设为自动应答。计算机拨号后,MODEM2可以自动应答,但10秒后就断线了。哪位兄弟,作过类似项目,如何设定MODEM2,请赐教。

CDO@OPTO-TECH.COM.CN

TEL: 028-85215715  QQ: 275219217

网友A(2004-12-02):
我现在也是处理这个问题,MODEM好像用实达的可以,只成功过一次,请成功的请赐教

网友A:
我的信箱:eangle@tom.com

网友B:
TP-LINK 5658MODEM性能不行,用5668比较好,可惜不生产了,可以改用其他工业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