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9):
请教哪位大哥知道:关于fx2n-232-bd与电脑连线。。多谢!!!!!!!!!!!!!!

网友A:
DB9(电脑)----------------FX2N-232-BD
     2----------------------------3
     3----------------------------2
     5----------------------------5
     7----------------------------6
     8----------------------------4

网友B(2006-07-13):
引用 楼主:
请教哪位大哥知道:关于fx2n-232-bd与电脑连线。。多谢!!!!!!!!!!!!!!
也是不行的啊

网友C:
FX2N-2323BD有每个针的详细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