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4-10-19):
请问知道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它的额定电流?

网友A:
给一个速算电流的口决:
三相千瓦二倍安,热乏伏安一倍半;
单相二二乘四五,若是三八二倍半。

如:3KW二极电机可以近似的认为它的额字电流为6A(3×2)。

楼主:
有没有确定的公式呢?3相380v的?谢谢

网友B:
电机的商标上不是有吗?你为什么要自已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