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9):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两个无线发射和接收模块那几个引脚是怎么使用,应该连什么?

楼主:
上面的是发射模块
  1.工作电压:3-12V
 2.工作电流:8mA左右
 3.采用315MHz声表稳频,频率稳定
 4.发射距离:180米 5.体积小巧 长*宽*厚=11*16.7*6mm
下面一个是接收模块
  1.工作电压:4.85-5.5V
 2.工作电流:2.3mA左右
 3.接收距离:120米左右
 4.体积小巧 长*宽*厚=31.3*14.4*8mm
发射和接收模块上都有四个引脚,它们的使用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