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9):
求救!PLC传输问题!
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各位高手帮忙相助!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PLC,型号为:FX2-80MR;
一台三菱图形交互控制终端(触摸屏),型号为:F940GOT-LWD-C
我使用的编程软件为:SWOPC-FXGP/WIN-C
我现在要把新修改的程序上传到PLC上面去,连线情况是这样的:一根电缆线将电脑的USB接口和触摸屏的COM1(RS232C)连接起来,另一根电缆线将PLC与触摸屏的COM0(RS422)连接起来。
因为要使用人机对话,所以用了触摸屏。而且,这里没有直接将电脑跟PLC连接所需的电缆线。
问题是:当我将程序(*.pmw文件)上传时(在软件中依次点击 PLC——传送——写出,所有范围,确定),出现“操作不能执行,内存不足”的对话框。可我并没有同时运行其它软件啊!为保险起见,我又将电脑重新启动,启动后只运行该编程软件,可上传时还是出现同样的对话框。
于是我检查了下软件的一些设置,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PLC菜单下有个端口设置,默认为COM4,我把它改为其它的(COM1、COM2、COM3),然后试着上传,但依然不行。于是,我又试着将PLC上面的程序下载下来,居然成功。
此时,我将PLC菜单下有个“PLC内存清除”的对话框,将其中的“PLC存储空间”、“数据元件存储空间”及“位元件存储空间”三个选项全选,然后清除。但还是不行,还是出现“操作不能执行,内存不足”的对话框。
后来,我又不知怎么搞了下,结果又出现“通讯错误”的对话框。连线是没问题的,因为在出现这种对话框之后,我还能从PLC上下载PLC程序!
以同样的连线,我在其它三菱的PLC上能正常上传、下载。
而且,这台PLC以前的程序上传也是用这种方式上传上去的。
问题出在哪啊?有高手知道吗?救急啊!

另外请问一下:触摸屏上的选择:“CN”、“OP”分别是指什么啊?
望高手出手相助啊!小弟在这多谢了啊!

网友A:
你是否把plc的输出切断

网友B:
F940没试过,960触摸屏我试过,没问题。通讯口应该选COM1。

楼主:
需要把输出连接上?
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答案啊?
偌大的一个论坛,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2005-10-23):
下载PLC程序时,先将FX2NPLC左下角微机开关拨到OFF位,应该没问题。PLC微机开关在ON位时可以上传但不能够下载。你再多试一试。触摸屏上的选择:“CN”、“OP”,“CN”是指当此开关拨到此位时,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向触摸屏下载触摸屏程序。当此位开关拨到OP时,触摸屏为设备运行时的状态,此状态下触摸屏软件无法向触摸屏中下载程序。我的电话021-69731602,我的邮箱tianlongcui@163.COM。你能把F940GOT-LWD-C编程安装软件发一份给我吗?我现在没有触摸屏编程安装软件。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打电话找我。我姓崔,是这里的技术工程师。

网友D:
还是直接用电脑与PLC连接方便一些;

网友E:
初学者 不感妄言 内存不足? 虚拟内存?

楼主:
崔先生,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你的帮忙!
F940GOT-LWD-C编程安装软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F930和F940的编程软件是通用的!
呵呵!

网友F:
你就别用电脑编,用手持编程器试试看写得进去啵?

网友G(2006-01-24):
引用 楼主:
崔先生,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你的帮忙!
F940GOT-LWD-C编程安装软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F930和F940的编程软件是通用的!
呵呵!
?

网友H(2006-07-04):
F940GOT-LWD-C编程安装软件
能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