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0):
你好,
LD       I0.0
BTI      SMB28, VW100
为什么不能编译呢?
这段程序错在哪呢??
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各路高手们上吧,,,
因为我不是高手,所以我不懂。。。。

网友B:
应该不是OMRON 和KEYENCE 的吧 ?

网友C:
看起来像西门子的,但西门子指令没这么用的呀.

网友D:
VM100?,看起来象西门子的

网友E:
不会吧
这个是手册上给的呀
我也试了
没问题呀
是不是你写的时候多了 空格什么的了
或者是那个点是句号呀

楼主:
shiyu+baihe兄,不会吧,我都试过,是用梯形图编的,不行呐,运行的时候都不行的,
能再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E:
那我再试下
不过我是用STL编写的

网友E:
没问题的
能运行呀
你用的什么版本呀
我的是 SP4 的

楼主:
哦,谢谢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那仿真软件的问题,
我没有真PLC,只是在仿真上运行的,
它总是给我提示错误,
不只是这个指令,其他的转换指令都是那样的,

网友D:
我给你找到原因了
你的指令“BTI      SMB28, VW100”有问题
你用下面的句没问题了
 BTI      SMB28,  VW100

你要注意“,”是英文状态的,
还有,在编程的时候,可以不输入“,”打个空格它回自动生成“,”,那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D:
顶一下,希望你能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找到原因了
你的指令“BTI      SMB28, VW100”有问题
你用下面的句没问题了
  BTI      SMB28,  VW100

你要注意“,”是英文状态的,
还有,在编程的时候,可以不输入“,”打个空格它回自动生成“,”,那样就不会错了

应该可能是这个 原因

楼主:
shiyu+baihe兄,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事没来上网,
你说的那个问题还是不行,我想也不是那个错误吧,
我是用梯形图编的,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吧,
那个软件提示的错误有些乱码,要不让你看看,
那仿真软件的名字是s7_200_sim,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事没来上网,
你说的那个问题还是不行,我想也不是那个错误吧,
我是用梯形图编的,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吧,
那个软件提示的错误有些乱码,要不让你看看,
那仿真软件的名字是s7_200_sim,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F:
先把SMB28送给VB10,
再用  BTI      VB10,  VW100
不知可以不?
SMB28是只可以读不可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