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0):
PLC可以采用无协议通信的通信设备是指哪些设备?我现在要将PLC与一台三菱的PLC进行通信,使用外围通信板的485口,可以采用无协议通信吗?

网友A:
很难回答。希望给出具体PLC型号和通讯架构 ?可以帮你查查。

楼主:
我用的PLC型号为CQM1H,现在要用串行通信板的端口(RS485口)与三菱的PLC通信,通信协议采用三菱的通信协议,但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时,从欧姆龙PLC发出来的数据来看,仍是上位机链接模式,代码为@00IC...  请问CPU单元的DIP开关的5脚和7脚该如何设置?DM6550及DM6650起的几个字又该如何设置?是否还有其它相关设置?

网友A:
不好意思。找不到和三菱的连接资料。我想你可以参考CQM1H的编程手册的一章中关于通讯功能的说明。

楼主:
我采用了无协议通信,测试程序收到了PLC发出的数据,但PLC始终收不到测试程序发出的数据,我监视201.14位(接收完成标志),该位一直未置1,而203(接收计数器)则是一直有变化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采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能告知格式吗?
CQM1H采用串行通讯板可以用协议宏编通讯格式,这样和变频器通讯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C:
CQM1H-CPU51/61+CQM1H-SCB41利用CX-PROTOCOL編寫通訊格式與三菱通訊,於2~3年前有實際用過.

楼主:
通讯已经调通了,使用无协议通信,收不到数据是因为RXD的第三个参数设错了。若使用协议宏不知道会不会更方便些,我会试一下。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