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20):
现接到一客户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该设备为一船用浮吊,其供电电源为直流电源,电机为额定电流>200A的直流电机。控制方式为凸轮控制器加电阻箱调速。现需要改造。用户的想法是想取消电阻箱式的调速。请问现在是否有其他控制方式?如何改造?

网友A:
直流电源 + ? + 直流电机, ?为什么呢?直流调速装置都是交流电源的,不能用.电机可以弱磁调速不?